楼主(2015-03-23):
求助各位前辈,有谁知道plc要接继电器控制一个马达正反转要怎接

就这张图一样,我那个马达,如果只是单纯的接电源供应器就会正转,但只要电线反接就会反转,但今天我要利用PLC来控制这一颗马达正反转,就会需要用到继电器,但是这样的线路该怎么接,假设Y1控制正转Y2控制反转的话,我那一个线该要怎样接才有办法用

网友A:
网上搜一下,大把的图

网友B:
1 、AC单项电机电容一短更换接线
2 、伺服、步进、变频器 由驱动器正反转端子(大多数都有无源接点)
3、三项异步电机 两相线调换一下位置即可!
good luck!!
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网上搜一下,大把的图

我在网路上搜过了 但我看不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 、AC单项电机电容一短更换接线
2 、伺服、步进、变频器 由驱动器正反转端子(大多数都有无源接点)
3、三项异步电机 两相线调换一下位置即可!
good luck!!

我那是DC直流电马达,它只有2线, 但我今天只是要用PLC一下子控制它正转,一下子要控制它反转,我听别人说可以用PLC控制2颗继电器达到正反转的效果, 这样我要怎样连接线路?  我上面的那張圖,要怎樣連 還是說有缺少其他東西?

网友C:
用Y1和Y2分别控制两个继电器,再用两个继电器控制马达电源线,交换电源正负给马达,草绘的图纸,希望能看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