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个直流电源的公共端如何处理?

楼主(2015-03-23):
1. 一台设备有多个24V开关电源? 分别定义为24V1,24V2,24V3,......24Vn; 但是对于他们的负端怎么处理? 需要短接吗?
2. 一台设备有直流电源若干,电压等级分别为24VDC,15VDC,48VDC,12VDC,他们的负端如何处处理? 需要短接吗?

网友A:
多级的没试过,全部24V的负极短接,至今运行良好

网友B:
共com
深圳周边接活,,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。我QQ:179135080 ,,, 手机:13715192156

网友C:
1.2都可以短接负极

网友D:
都短接就可以

网友E:
可短接,也可不短接~

网友F:
短接负极没问题

网友G:
短接可以但是注意短路呦

网友G:
短接可以但是注意短路呦电压不同的应该不可以

网友H:
第一个可以,不同电压的就要注意了,最好不要

网友I:
绝对可以

网友J:
两种情况都是必须要负端短接的,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,是必须要的问题,这样各个负端之间才没有电压差,才不会出现干扰信号,干扰电压

网友K:
关键是看你的用途,如果用电设备也是独立的,那就不用短接,如果相互之间要用在同一电路中,那最好是负极短接!
QQ32135553

网友L:
最好都别短接,不然一路出问题,电源都出问题 查起来不方便。

网友M:
都可以,如果怀疑就亲身体验一下,各种发明都是通过实验证明出来的,

网友N:
引用 网友K:
关键是看你的用途,如果用电设备也是独立的,那就不用短接,如果相互之间要用在同一电路中,那最好是负极短接!

见解一样

网友O:
能不短接最好不短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