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看一下程序这样会出错吗

楼主(2015-03-23):
高手看一下程序这样会出错吗

网友A:
我觉得时间吃行了会溢出,IN加上VW500,每次加点加点就出会溢出了

楼主:
在不溢出的情况下,要取VW500的值会不对的

网友B:
不要重复实用地址,建议城项目最好用注释备注。
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

网友C(2015-05-20):
VW500的只能按最后一次传给它的数据运行.你这样做会出错数据混乱的

网友D:
你这样数据部就乱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