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松下PLC PF-X C40T 关于下载问题 很简单

楼主(2015-03-23):
我编号程序后,下载时,说我机型与PLC不符合。求帮助我在新建的时候 应该选什么机型

网友A:
有可能你软件版本过低
他说我机型不对 无法转换。我所有机型都试过了 为什么不行。是版本的问题吗?

网友B:
选择工具——机型转换——选择正确的机型,下载试试
他说我机型不对 无法转换

网友C:
可以在编程软件工具内选择机型转换再选择你要的机型就OK,还要注意plc内部寄存器地址范围等的不同,要先转换好。
[attachment=133208]
真诚感谢!可是我的软件里没有FP-X40T这个型号,是版本问题吗

网友C:
到下面网址下载Control FPWIN GR v2 .94版。
http://device.panasonic.cn/ac/c/dl/software/index.jsp?series_cd=170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