财富
求教S7-200指示灯问题

楼主(2015-03-23):
请教一下,S7-200程序下载后,一运行SF/DIAG指示灯就亮,请问是什么原因?程序里有MODBUS从站库调用。

网友A:
如果拟强制了 它也会亮。
谢谢!关键是STOP灯也亮了,估计是出错了,但不知出错原因,如何查到出错原因?
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