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学
FX3U设计台测试设备,求指点啊

楼主(2015-03-23):
产品说明婴儿安慰奶嘴,测试其弹起性能。
1.控制气缸推动导杆下压,到位后立刻返回。
2.当奶嘴弹起时会有传感器检测
3.产品要在规定时间内弹起就是合格品PASS灯亮,否则就是次品NG灯亮

楼主:
现在问题是,在气缸下压时传感器也是会感应到,怎么解决这个干扰

网友A:
在气缸返回的时候,传感器有动作,才有效

网友A:
在传感器监测合格品的语句里加入气缸返回的条件

网友B:
兄弟这是在什么地方啊?我可以帮你搞啊?

网友C:
要看这个传感器是什么类型的,如果是开关量,那么用一个继电器把信号转一下,干扰信号不会让继电器误动作
超级大笨猪

网友D:
气缸返回后再进行检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