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计算电机功率??

楼主(2015-03-23):
我们工厂电机铭牌型号都有,老板]要求是说电机达不到铭牌上的功率,怎么能知道电机能不能达到标准??

网友A:
称重量,看运行电流

楼主:
能不能量电阻,看有个修电机的量完电阻说不达标

网友B:
想来,或者可以测电流,或者计量;如果有功率表,也可测量。
可能,电机运行时,负载的变化,也会使输出的功率变化。

网友C:
P=V*I*cosθ

网友D:
有条件的话可以用功率表测,也可以测绕组的直流电阻;没有这些条件的话测电压和电流也行,不过功率因数是一个范围,不是一个确定的数。

网友E:
钳形表 测电流 再根据电压 算出 功率

网友F:
电机有个功率因数,电机用就了就会下降,功率也就降低了,你用的是国产电机吧,正常的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