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i0.0和i0.1是如何得电?

楼主(2015-03-23):
plc200的输入端i0.0和i0.1分别接到电动蝶阀来控制开关,那么i0.0和i0.1是如何得电工作的?

网友A:
I0.0和I0.1是200PLC输入端子,如何得电是你自己对输入条件的编程
下载积分:+1(chengjintang)
永远年轻

网友B:
你搞错了吧,控制电动阀打开和关闭应该是接Q0.0和Q0.1才对,电动蝶阀如果是220V的话,则零线直接连接电动阀线圈的一端,火线则接在PLC输出端子COM上,电动阀的另两根线分别接在Q0.0和Q0.1上就可以了。根据程序以及输入条件I0.0或I0.1的变化就可以控制输出COM与Q0.0以及Q0.1之间的通断,完成电动阀的开启与关闭。
i0.0是反馈信号,对了,请问,在对电动阀门编程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啊、、
下载积分:+2(chengjintang) i0.0作为开关反馈,它是 ..

网友C:
电动蝶阀的开和关指示就是两个接点开关,把M和1M接通,L+接电动蝶阀开关的一端,另一端接I0.0和I0.1。这样就OK了
下载积分:+1(chengjintan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