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,伺服电机停止后位置一致性的问题

楼主(2015-03-23):
本人工控新手。用松下A5伺服做抛光机,伺服电机带着工件朝同一方向旋转抛光,随意按下停止按钮后,要求工件每次停止位置要一致(伺服电机带减速机1:10)。求教高手指点编程。PLC用的是OMRON CJ2M +NC213模块,有样例更好呀。

网友A:
加个关电开关做原点位置就可以了。。。

网友B:
可以加光电对下做个标记,在运行一定量脉冲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伺服驱动有原点信号吗,有的话直接原点停下就好了,没有的话,记住一圈所用脉冲数。停止按钮按下以后,计算剩余还要多少脉冲,走完就行。

楼主:
请教3楼师傅,转过的圈数怎么忽略呀?是否只记住小数即可呀?

网友A:
你用伺服驱动器的Z相原点脉冲信号也可以,按下停止开关接收Z相脉冲信号后转过多少脉冲停机就可以了。。。

网友D:
设置一个初始点。

楼主:
请教5楼,能具体解释一下:伺服驱动器的Z相原点脉冲信号

楼主:
设置一个初始点。请教六楼怎么设置啊

楼主:
等待中啊

网友E:
你用什么模式啊。

网友F:
或者做个定位器,再设置脉冲就好了

楼主:
回复10楼,俺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

网友G:
支持3楼。既然是位置模式,只要计算到停止位所需脉冲就行了

楼主(2015-05-12):
可否用Z相脉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