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大神,可以借鉴一些关于plc控制电动蝶阀的程序吗?

楼主(2015-03-23):
不要全部,只要部分借鉴参考下,谢谢大神们!新手求照顾!

网友A:
没说清楚嘛,电动蝶阀有几种呢,模拟量反馈还是开关量反馈啊
开关量反馈,通过220v电压,控制线圈,时实现正反转

网友B:
带动蝶阀转动的执行器可以是4-20mA控制方式的,也可以是直接送出220VAC控制正反转的方式。PLC控制蝶阀一般都能实现这两种方式,直接送正反转开关量的投入要小些,反之。至于PLC编写程序,那要根据你的实际需求了。
是通过220v电压来控制的!
下载积分:+1(chengjintang)

网友C:
把你要求说清楚后才能帮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