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提问:三菱伺服问题

楼主(2015-03-24):
要用三菱电机+5MM螺距的丝杆带动工作台 用电子手轮发脉冲,要实现0.001mm运动。请教大侠们要怎么设置

网友A:
有一种老办法:
先让电机转一圈或十圈,看它移动了多少
然后再算伺服转一圈,PLC要发多少脉冲,当然这个参数可以设置的,要考虑最大转速和精度要求
就可算出脉冲与移动比
lishunlong86

网友B:
设伺服驱动器电子齿轮比,详细见手册电子齿轮比介绍,上面有关于丝杆螺距设置的详细计算样例,如图是三菱J3系列的:
[attachment=133237]

网友C:
你的螺桿精度有到1um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