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4):
各位师傅  ,变频器能控制伺服电机吗?

网友A:
不能,伺服一般是永磁电机,可能还有一些其他不一样,接上去可能会烧掉

楼主:
如果使用速度控制或者转矩控制行吗?

网友B:
问这样的问题,建议楼主先了解一下伺服电机最基本的基础知识!

网友C:
不能,想都别想。

网友A:
为什么怎么纠结了,不能就是不能,从新买个电机或驱动。

楼主:
我看到三菱A740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

网友D:
见过德国灌装设备中用西门子6SE70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的。

网友A:
西门子可以

网友E:
是没有这样做法的,就像弄一个原子弹爆蚊子可以吗...............

网友F:
这个问题问的,兄弟好好看看伺服电机的基本资料啊!
自动化设备研发,生产,销售,改造,电气柜安装15895422914

网友G:
引用楼主chengjianbo于2015-03-24 09:24发表的 变频器问题 :
各位师傅  ,变频器能控制伺服电机吗?

可以
伺服大概分
                    1同步伺服  驅動器跟伺服馬達 配套販售 可以做P S T 模式 或混合模式 閉迴授 精度高 價格偏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三菱MR-j3等

                   2異步伺服  變頻器加PG 卡 馬達加譯碼器  可以做簡易P S T  回授  精度較低 價格中等

                   那一般同步伺服馬達有些可以用變頻器試運轉(短時間) 不可以當生產時用 反之則不行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我看到三菱A740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

異步伺服

网友H:
应该不能吧。

网友I:
不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