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4):
[attachment=133238]

如图,在以上硬件, 三菱FX3UC 的控制器+ 威伦带网口的10寸屏,  工业电脑, 雅马哈4轴机器人, 两台工业相机,

三菱PLC用于外围的气缸等 是主控制器
两台工业相机 ,一个是用于定位,将座标偏移值反馈给机器人或PLC ,另一台是检测产品是否不良 ,将结果反馈给PLC
工业电脑是用于安装视觉检测软件

请问这些硬件要怎么连接呢? RS232 ,485 ,RJ45  ?求工控神给个连接示意图

已知的是两个工业相机通过 RJ45接口分别连接到工业电脑的两个千兆网卡上, 是不是?

PLC用自带的422接口与触摸屏连接, 那机器人与PLC怎么连接呢?

工业电脑与PLC怎么连接呢?

网友A:
以上设备,用以太网都可以连接。

FX3UC 加个 FX3U-ENET-ADP
  • 下载积分:+5(lucas) 热心助人!
  • 特别提醒大家:

网友B:
    工业电脑与PLC也可以232 485

网友C:
    HMI与FX3UC  232通信
    机器人与FX3UC 232通信
    工控机与两台相机用以太网通信
    机器人与工控机做232通信
    不知道雅马哈机器人有没有以太网通信端口,如果有,机器人与工控机做以太网通信更好!
  • 下载积分:+5(lucas) 真诚感谢!

网友D:
    按工艺要求来做接线和控制。
    平常心!平常心!

网友E:
    如果成本上沒有限制的話,那PLC加掛網路模組,那是最方便最快的了
  • 下载积分:+5(lucas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如果成本上沒有限制的話,那PLC加掛網路模組,那是最方便最快的了

    是准备用以太网组网,编辑时需要用到哪些通信指令?

网友F:
    看接口吧,485或者以太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