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4):
如題,Q系列的CPU能否用SD卡或CF卡擴充程序的容量??

网友A:
Q系列CPU只能用 SRAM 最大8M ATA卡最大32M Flash卡最大4M。 R系列CPU和QUDV系列CPU可以扩展SD卡 最大4G

楼主:
====Q系列CPU只能用 SRAM 最大8M ATA卡最大32M Flash卡最大4M。 R系列CPU和QUDV系列CPU可以扩展SD卡 最大4G

請問你說的SRAM或ATA卡,FLASH卡是三菱的標準品嗎?

网友B:
不能,就算是用CF卡扩充,这部分容量也只能用来备份程序。CPU处理程序的容量是出厂就固定的。

楼主:
那選型很難選吧,一開始也沒法知道程序到底多大啊?

网友C:
可以用卡来扩展内存,只是启动设置要处理,从内存卡加载程序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====Q系列CPU只能用 SRAM 最大8M ATA卡最大32M Flash卡最大4M。 R系列CPU和QUDV系列CPU可以扩展SD卡 最大4G

請問你說的SRAM或ATA卡,FLASH卡是三菱的標準品嗎?

是标准的,都可以用于程序,不过编程的时候你要设置一下引导文件。

楼主:
瞭解...感謝各位的解答

网友A:
R系列或者QUDV系列扩展SD卡4G,可以编辑最大10亿步程序。当然这个不现实,到几百万步的时候CPU运行速度就相当慢了。我们现在做的程序一般有10多万步,不用扩展卡都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