需要帮助 谢谢各位大大

楼主(2015-03-24):
求教:西门子200 224XP CN 模块是233-1PH22-OXA8 模块输出完全正常,输入点全部无反应是怎么回事。我就是换了个程序。是不是程序里面或者什么设置禁止了我的模块输入?

网友A:
短接输入点,看指示灯是否正常亮。
如果亮,则监控程序对应输入点是否接通。
如果不亮,则检查外围接线或者模块损坏。

网友B:
1楼已经发表检测维修方法照上面试试就知道了啊

网友C:
应该是扩展模块的24V没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短接输入点,看指示灯是否正常亮。
如果亮,则监控程序对应输入点是否接通。
如果不亮,则检查外围接线或者模块损坏。
24v电源接了,短接i点灯不亮啊,但是输出q点没问题啊!是不是m点烧坏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