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4):
请问一下罗克韦尔RSLogix 500的软件怎么在触点后面带两个线圈输出啊,左搞右搞也不行,如图,O:0/0跟O:0/1并起来。

网友A:
双线圈输出不允许吧.基恩士的可以双线圈输出

网友B:
完全可以啊,直接点击要添加的线圈类型就行了,见下图:
[attachment=133243]

楼主:
多谢版主,搞定了,脑袋一下没转过弯来,原来是先并起来,再连到右边的竖线上的。我以为跟三菱一样,直接连到竖线上的。
再请教一下版主,RSLogix 500的软件可以仿真么,还是要另外装仿真软件。
lishunlong86

网友C:
仿真软件需要另外装才可以,软件本身不带仿真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多谢版主,搞定了,脑袋一下没转过弯来,原来是先并起来,再连到右边的竖线上的。我以为跟三菱一样,直接连到竖线上的。
再请教一下版主,RSLogix 500的软件可以仿真么,还是要另外装仿真软件。

可以仿真的,软件是另外的,RSLogix Emulate 5000
RSLogixEmulate5k v19.01仿真器
链接: http://pan.baidu.com/s/1sjLomID 密码: gmmj

网友D:
希望增加AB PLC 论坛版块

网友E(2015-05-19):
AB的仿真不错

网友F:
线圈串联 也是AB的特色

网友G:
就像楼上说的输出直接串连在一起就行了哇,还省的拉并联线。
学习ing...

网友H(2015-09-11):
增加罗克韦尔 AB模块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