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5):
西门子231模块 4模式量输入问题  接到PLC 可以监视到里面   数字  100多的样子  但是我用 信号发生器 发出 20毫安的电流    PLC 里面的AIW0  不会变啊

网友A:
模块电源;dip开关设置;控制程序。

楼主:
231接了个  24的电源  24v指示灯 亮    开关1ON   2on    3off    程序直接 mow    AOW0    vw10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模块电源;dip开关设置;控制程序。

231接了个  24的电源  24v指示灯 亮    开关1ON   2on    3off    程序直接 mow    AOW0    vw100

网友B:
“程序直接 mow    AOW0    vw100”   中的  AOW0  是什么?  西门子200的模拟量输入是  AIW0 、AIW2 输出是 AQW0、AQW2,不知道你的    MOV  AOW0   VW100   是什么意思
永远年轻

网友A:
这个是楼主的笔误,也无法输入这个指令。
你的接线和EM231的订货号,我担心你的模拟量模块可能是连接热点偶或热电阻的。(EM231 TC、EM231 RTD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“程序直接 mow    AOW0    vw100”   中的  AOW0  是什么?  西门子200的模拟量输入是  AIW0 、AIW2 输出是 AQW0、AQW2,不知道你的    MOV  AOW0   VW100   是什么意思

我打字打错了MOVW    AIW0  vw10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楼主的笔误,也无法输入这个指令。
你的接线和EM231的订货号,我担心你的模拟量模块可能是连接热点偶或热电阻的。(EM231 TC、EM231 RTD)

6ES7 231-0HC22-0XA0

网友A:
这个是模拟量4输入模块。
你确定这个VW100没有在其它地方被调用。

楼主:
难道模块坏了啊啊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模拟量4输入模块。
你确定这个VW100没有在其它地方被调用。
没有就写了个一个测试程序

网友C:
是不是应该把你的硬件和设置都讲清楚。如果你用的是224XP的话,再怎么搞你231的AIW0也不会有输入。AIW0是CPU上的通道。但是你说“接到PLC 可以监视到里面 数字 100多的样子”,这个数字正确吗,如果正确的话,又好像不是用的224XP,确认一下通道AIW0和你的接线是不是对应的。最好把你的硬件接线拍个图发上来。这样一目了然。

网友D:
肯定是量程设置问题,将拨码开关正确拨到位,设置后重新上电,OK

网友E:
20MA对应32000,32000/256=125.所以我想知道你监视的是MB100还是MW100?其次你的不用的口短接吗?你的V+,I+短接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