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我这个模拟量采集程序还差什么?

楼主(2015-03-25):
[attachment=133258]
我是要用VB通过RS232进行串口通讯,本来以为这个采集程序算完整了,但老师说不对,我也不清楚错在哪里,哪个大神帮帮忙看看

网友A:
这个只是工程量与模拟量之间的换算程序,最后一条指令200换成模拟量通道号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只是工程量与模拟量之间的换算程序,最后一条指令200换成模拟量通道号就可以了。
200是CP1H的模拟量通道,这个我知道,另外,我想知道,要进行串口监视,这边需要输出什么吗
我这个模拟量采集程序还差什么?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