施耐德ATV71变频器怎么调节起动转矩

楼主(2015-03-25):
变频器起动时力矩不足,不知如何提升起动时的转矩,请各位指教。

网友A:
把71的 DRC--UFT--一下的参数改成P,P为泵和风机模式,启动转矩会变大,调整后断电重启,试下看

网友A:
如果不行,就进入SET--UFR--改变IR参数,不要超过80就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