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移位指令移位于开始移位同步问题

楼主(2015-03-25):
有个这样的控制要求:圆盘分割器上有24个工位(一直在转),第一个工位上有一个感应开关(感应有料),第二个工位空,第三个工位上有个取料气缸;圆盘底下有个计数开关(每转一圈计数一次)。控制要求:当感应开关感应到有料时,等该工位转到气缸下时气缸动作一次,没料时不动作。
现在使用移位指令,不过这个指令要求感应开关和计数开关同时动作才有效,现在机械部分达不到两个信号同步,求前辈指点!!!!!!!!万分感谢!!!

网友A:
控制转盘转动的电机是什么电机?
工艺要求转盘一直转吗?速度多少?是否可调?
转盘轴上面能不能装码盘和光电?

网友A:
为什么要同时动作才有效?

楼主:
普通三相异步电机,转盘一直在转,差不多没一个工位停顿1秒左右,现在是使用移位指令,移位的这个信号和检测的不同步,当前值移不进去,开始移的时候这个值已经没有了。

楼主:
不同步移不进去。

网友A:
每个工位停顿1秒是靠什么信号来让电机停的

楼主:
圆盘是分割器,分割时间是死的。圆盘一直在转,不会停的

网友B:
分割器上安裝凸輪,用微動開關感測停止點,
停止點到達時,做資料位移,氣缸的動作在於位移二次後的資料
感應開關只在停止點時做檢查,並搬入資料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