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S7-200MODBUS通信

楼主(2015-03-25):
采用modbusRTU协议,S7-200作为从站,读PLC保持寄存器n个,当地址为0000时能正确读入,
但地址为0050时则不能正确读入,请教原因,谢谢!

网友A:
要知道对应的地址 映射的MODBUS 地址很关键

网友B:
地址不是从00001开始吗?
modbus地址是从0开始,我已找到原因,modbus里边地址=PLC地址/2就可以了。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