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庆
向各位大神请教下PLC上有几个高速脉冲IO,如何去识别?

楼主(2015-03-25):
小弟初学PLC,向大家请教下 PLC 共有那么多个的 IO,包括输入和输出。其中只有固定的几个点可以控制电机,那么我想请教下怎么在这么多的IO中找出那几个高速脉冲,以及一个电机是需要两个高速脉冲吗?谢谢各位大神,小弟初学求解惑不甚感激......

网友A:
什么牌子的PLC就看对应的手册,或者百度,这样的问题没人回答你的

网友B:
对应的PLC硬件手册,选型手册

楼主:
谢谢楼上亲们,以后向大家请多多请教

网友C:
直接查对应的硬体手册,各家会有不同.负载也会有差异,要注意.
David

网友D:
看手册吧 想要知道的都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