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5):
[attachment=133265]

如上图所示,P0700参数命令源设置菜单,这个下标是什么意思,为什么P0700参数里面有3个数组P0700[0]、P0700[1]、P0700[2] ?
例如我想用端子控制变频器,我设定成2的话,设定在那个数组里呢?把2设定在P0700[0]里就可以吗?为什么西门子P参数里都会有3个数组设定呢,这3个数组是做什么用的。。

网友A:
对头,只需端子控制变频器启停的话,将P700设为2即可。

楼主:
但是P0700里面有3个数组,P0700[0]、P0700[1]、P0700[2]。。。我把2设定到那个数组里?为什么一个P的参数里都有3个数组,具体什么意思呢

网友B:
昨天刚考试了一下西门子MM440变频器,前天突击来的知识,分享一下,有不对的请高手补充。

P0700参数里面有3个数组P0700[0]、P0700[1]、P0700[2],是可以设置三组参数的。
比如你在设置参数时把P0700[0](也就是0组)设置成1,P0700[1](也就是1组)设置成2。那么参数0组就是用面板控制,参数1组就是用端子控制。

我们做了一个端子控制的。用一个转换开关切换直接端子给频率 和 模拟量给频率两种方式。

先复位,复位之后:
P0003=3, P0700的0组和1组都设置成2。
P0701到P0704的0组都=16(端子接通直接按固定频率启动),P0705的1组=1(启动点),
P0706的0组=99(使能点),P0810=722.5, P1000的0组=3(直接端子给频率),1组=2(3、4端子模拟量给频率),然后P1001=10、P1002=15、P1003=20、P1004=25(随便设置的)。

运行时:DIN6接通的时候(模拟量给频率),DIN5接通后启动,按模拟量的电压调频率,此时DIN1到DIN4的四个端子不起作用。
DIN6断开的时候,DIN1到DIN4接通哪一个,按对应的P1001到P1004设置的频率输出。

本人就会这么多,有错误的请指正。有不懂的就再看看手册。
附件: MM4简明调试指南.pdf (839 K) 下载次数:85

楼主:
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,看完手册全明白了,谢谢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