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神,怎么将三菱GX中的梯形图导入到WORD里面去?

楼主(2015-03-25):
各位大神,怎么将三菱GX中的梯形图导入到WORD里面去?万分感谢!

网友A:
我也想知道
超级大笨猪

网友B:
你可以先将PLC打印成PDF文件,这个有好多软件,论坛内就有。然后利用solidconverter转换到WORD 文件,然后就可以编辑了,其实看你的目的就是应该在WORD内进行编辑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