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触摸屏RUNTIME ERROR什么意思

楼主(2015-03-25):
大虾们,小弟使用松下触摸屏,打开程序时显示 RUNTIME ERROR 报警 ,程序打不开,谁知道要怎么解决,谢谢!!!
报警如图
[attachment=133266]

网友A:
小弟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正在找寻答案,纠结了好几天了。。我用的软件是Ver2.98的。快来个高手吧

楼主:
软件版本不对,我换了软件版本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