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PLC与触摸屏的通讯线可以通用吗

楼主(2015-03-25):
西门子PLC与触摸屏的通讯线可以通用吗??? 是与电脑连接调试的通讯线, 各位大师

网友A:
应该可以用,我用6ES7972-0CB20-0XA0这条线连S7-300PLC,再从PLC用一条DP线连触摸屏,就可以通过DP通讯给触摸屏下载程序了。(0CB20的编程线和DP线都连接到313C-2DP的DP口上用的。)

网友A:
6ES7901-3DB30-0XA0,6ES7901-3CB30-0XA0这两根线应该也是可以的,我记得好像西门子的触摸屏手册上说的就是用这两根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