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S2110-WTBD触摸屏如何通过FX3U-ENET-L连接控制器

楼主(2015-03-25):
各位大师们,现有一触摸屏(GS2110-WTBD)通过网络模块(FX3U-ENET-L)连接FX3U控制器,请问如何访问控制器?除了IP外还要组态网络模块吗?我对三菱不太熟,希望大师们讲讲大概思路。。

网友A:
要看这本手册,最近忙,还没上传这份资料,你先百度一下。
上面有讲,这是封面
[attachment=133277]
我记得就是IP设置一下,然后选个什么协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看这本手册,最近忙,还没上传这份资料,你先百度一下。
上面有讲,这是封面
[attachment=133277]
感谢,我去百度看看,能不能找到它。。

网友B(2015-08-27):
参考下咯

网友B:
下载积分:+1(xujianhui136) 真诚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