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110变频器如何实现多段调速

楼主(2015-03-25):
G110变频器如何实现多段调速, 具体参数是怎么设置的?
菜鸟努力中

楼主:
Q1.用S7-200(224CN)和G110变频器如何实现多段调速, 具体参数是怎么设置的? 设不到P10001,P1002,P1003,好像是访问不到,我已经设了专家级了还是设不到。 求解。
Q2用S7-200(224CN)和SIMATIC LINE700 触摸屏怎么通讯。 我根据网上的通讯方法都通讯不了。用PC/PPI电缆的话,STEP只能用9.6k的波特率(用其他的波特率就不行,是电缆的问题吗?)。而WINCC没有9.6K的,所以电缆通讯弄不会。 用网线的不知道怎么弄。 求解。
菜鸟努力中

网友A:
看技术手册,还不会咨询厂家客服。

楼主:
没电话啊。
菜鸟努力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