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6):
    各位前辈,本人使用的AB的PowerFlex 70系列的 变频器(已经使用过2年左右了),现在是采用DeviceNet通讯方式给定 变频器 15Hz 的频率,但是变频器输出频率却显示为6Hz左右,而且电流值过大,持续3-5秒钟,最终导致变频器报警!请给为前辈赐教!

网友A:
这种情况你需要检查一下电机是不是负载过大?电机有没有卡转?电机声音是否异常?问题主要是在电机上。变频器有个电流保护的,启动过程中电流达到某一值将不会继续增大电流及频率,这也是对电机的一个保护吧。所以很可能是电机运转不顺畅。其次也不排除变频器的电流检测模块出问题了,当然可能性比较小
  • 下载积分:+2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    一周以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,结果是电机相间绝缘被击穿了。把电机的连接片取掉以后仔细测量电机绕组。
  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这种情况你需要检查一下电机是不是负载过大?电机有没有卡转?电机声音是否异常?问题主要是在电机上。变频器有个电流保护的,启动过程中电流达到某一值将不会继续增大电流及频率,这也是对电机的一个保护吧。所以很可能是电机运转不顺畅。其次也不排除变频器的电流检测模块出问题了,当然可能性比较小

    确实就像您说的,问题是在电机上,确实过载!而且电机带的负载是变化的,当负载突然加大时,就是出现 输出频率 和 设置频率 不一致的问题。谢谢您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一周以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,结果是电机相间绝缘被击穿了。把电机的连接片取掉以后仔细测量电机绕组。

    谢谢您回复,后来发现是电机过载,在某个时间内确实类似“卡死”一样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