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都用过哪些牌子的PLC,用航空插来作为I/O端子台的

楼主(2015-03-26):
平时配线太麻烦了,有这种格式的感觉能省很多时间

网友A:
那我只能说你台懒了

网友B:
用航空插头,效率更低,且容易出错,还得焊接,更麻烦!

网友C:
有这样的
[attachment=133289]
[attachment=133290]
还有Q系列用40P插头的
CCLINK远程模块我记得有防水的插头,还有一种有点类似航空插头的,但比较细

网友D:
还是端子来的直观

网友E:
远程输入输出模块,用通迅

网友F:
排扦线太细,不好压端子,就算用针型端子也有个别接触不良的时候,那你还要加焊,也容易弄错又费时,这样设计便于更换而已,但这又不会常有问题。我看也没那必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这样的
[attachment=133289]
[attachment=133290]
站长在吗 我有个问题请教你,这个2NC-32MT 输出端子台是不是没有COM ,站里有个英文说明书,上面显示20针有2针是空 2针是+V0 16针是Y0-Y17.这样貌似无法外接电源

网友G:
楼主要想接线省事就象版主所说的用那种PLC,然后配合韩国三元 TG7-1H40S TG7-1H40CA 接线端子台 PLC扩展端子台或者是PCN7-1H20 PCN-1H40 扩展端子 PLC扩展端子 集成扩展端子 扩展端,这样接线就省事多了!
用这种端子如果是接到PLC的输入端,其可以直接与外部接线链接。如果是用内部输出,其可以直接驱动小型继电器等等。希望能帮到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