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gx 7.06 读FX2n 能读到PLC参数 但是读不出程序 在线等大神

楼主(2015-03-26):
读主程序的时候一直是 0% 怎么回事 难道加密了??还是plc主板问题

网友A:
这个是另外一种加密方式,论坛里有解密步骤

网友B:
我公司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,我车间有一个Q系列编辑的程序,读取时无法看到程序,但是校验也看得见,后来检查发现程序容量都超限制了,但是还是能使用。经断电复位后可以看到程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