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6):
[attachment=133293] 公司设备上面用的三菱的Q系列PLC,CPU模块是Q02还有一个QJ71BR11模块,我把原来的程序拷贝出来,然后重新写入新的PLC,现在新的PLC不能运行,错误灯闪烁,报警代码是Operation error,操作错误,复位了也没有用。同时也发现QJ71BR11模块的报警灯也亮,请问师傅们这是啥问题?

网友A:
有几种可能:

1,你读程序的时候,参数没读出来
2,你读程序的时候,一些掉电保持的软元件没读出来
3,注意,有一些特殊的软元件可能是读不出来的,得手工输入

还有你看一下旧机器有没插什么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几种可能:

1,你读程序的时候,参数没读出来
2,你读程序的时候,一些掉电保持的软元件没读出来
3,注意,有一些特殊的软元件可能是读不出来的,得手工输入

谢谢,是软元件没有读出当然也没有写入了,

网友B:
需要把QJ71BR11模块的参数读出然后写到新的PLC, IO标也要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