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,刚接触三菱PLC 求大神进来看看

楼主(2015-03-26):
应届毕业生,前几天面试夸下海口说自己熟悉三菱的PLC 过几天就要去实习了,求助我最好买哪个系列的PLC用来学习,还有买PLC时都需要买什么附件

楼主:
现在借了一堆三菱PLC的书恶补,求救啊

网友A:
熟悉不是吹出來的,沒實際經驗何談熟悉,把書上的看懂也是會表面功夫
常熟崴立

网友B:
不管那个系列,小心买到假货,初学者买MELSEC-F系列,体积紧凑,但功能丰富、系统配置灵活。

网友C:
几天时间,看几本书就能精通?前两天有个本科生过来面试,让他用三菱的编个一键启停都不会,工控需要积累的,没有速成的方法

网友D:
楼上说的没有错,想在短时间内能够“应付”面试,确实免为其难了。
如果有此捷径,那可能行业中会有更多的人参与。
还是从0开始,踏踏实实地学吧。

网友E:
楼主 还是先把所有的例子教程不看例子程序自己写出来吧

网友F:
FX1S的最便宜,FX3U的功能指令强大,价格也贵,自己选择了。

网友G:
你看一下这三个页面吧
http://www.ymmfa.com/plc/
http://www.ymmfa.com/qplc/
http://down.ymmfa.com/rumen.html

网友H:
我觉得要先基本熟悉三菱的结构 各种接线方法 也就是要先熟悉外围的 和PLC电脑的通讯 最基本的,编写程序的话 对于你们大学生来说应该没问题吧,基本指令就等于基本电路控制 简单的很。 我觉得一般去面试的口头上的问答 很多东西是靠背下来的,如果是我面试就见到说下 给个任务 自己设计外围和写程序 之后看结果,看程序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维严密不严密 清晰不清晰 ,指令的东西都是可以学的 唯有逻辑思维能力比较难学。如果我请应届生首先得看他的思维能力和他在这个行业的热衷程度,当然要是个谦虚的乖孩子!

网友I:
做自动化这行要的就是积累,没有经验,最简单的你也不会,所以还是慢慢来吧

网友J:
厉害啊,我搞这么五六年了,都没敢说熟悉,都是慢慢积累的,好好学吧,先找个理由看看怎么能拖时间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