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焊机干扰问题

楼主(2015-03-26):
请问诸位大神 我用plc控制两台电焊机 进线电源是同一个 我怎么才能让我的plc不受电焊机的干扰 加隔离变压器吗

网友A:
不仅仅只加隔离变压器,还需要考虑电焊机付边回路的构成。

楼主:
能具体解释一下么 或者有什么方法解决呢

网友B:
加阻容吸收,加高频磁环,加抑制浪涌的电感,实在不行,PLC选用DC24V的,加开关电源.

网友C:
为什么用plc控焊机难道是太有qian 了,直接用闸刀

网友D:
电焊机的干扰不知道能不能用噪音滤波器滤掉。。。

网友E:
买个防浪涌插座试下!
QQ3213555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