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变频器430怎样调节参数设定?

楼主(2015-03-26):
请教大神,西门子变频器430的可以自动运行吗?如果可以,他是怎么调节参数设定的?

网友A:
去找说明书看看

网友B:
看说明书看看实践啊

网友C:
说明书一定要看的

网友D:
应该可以的,但要改参数,找一下说明书吧?

网友E:
多看说明书

网友F:
说明书都有,写的很清楚!
自动化设备研发,生产,销售,改造,电气柜安装15895422914

网友G:
说明书+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