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欧姆龙 NT625C上载程序

楼主(2015-03-26):
最近手头一个NT625c的触摸屏 不知道要如何设置DIP开关才是下载模式 望论坛大神赐教啊!

网友A:
就点类似西门子的,上电时按四个角,出现一个小窗口,有一项是下载用的,选这项后再用电脑下载就可以。
这屏好老了,我也多年没用,大致就是这样的过程,细节可能有出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