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6):
大家好,我现有的三菱GX Works2 1.77F版本的软件,为什么不能输入变址组合指令。
如M0Z0,输入时,报警

楼主:
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呀?就是我输入指令时报警。比如输入LD M0ZO,一按回车就报警,说地址不对。请高手指点一呀,是软件版本问题,还是软件设置问题呀?

网友A:
对于FX1S 1N  2N   输入LD M0ZO,应该不能这样输入吧;  对于FX3U,输入LD M0ZO,应该可以这样输入,具体情况你自己去看看手册吧

网友B:
对于FX1S 1N  2N   输入LD M0ZO,应该不能这样输入吧;  对于FX3U,输入LD M0ZO,应该可以这样输入,具体情况你自己去看看手册吧。二楼说的对,应该是你的型号不支持这类指令。

楼主:
谢谢两位的提醒,只有3U的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