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压电磁阀经常坏

楼主(2015-03-26):
液压电磁阀经常坏,三天换四个了,那位高手能帮忙解答一下。
下载积分:+1(万巢液压) 来万巢液压电磁阀给你解答

网友A:
是换线圈还是 连阀体一起换?

楼主:
就换阀,线圈没坏。

网友A:
坏了?是怎么个坏法?不拱油?

楼主:
感觉有供油,但就是没动作。

网友B:
首先找出原因、是油缸、是油質不良還是電磁閥本身.....

网友A:
你开着电磁阀用电笔在阀体屁股捅下 看下有没反应 一般阀体坏 很有可能是油太脏了 导致堵塞,清理油罐 过滤液压油,油如果变质或者用错浓度的油的话 在油运行一段时间发热就会无力,还有一种就是电磁阀底座内部有裂痕,你这种情况的第一种可能居多,还有请确保不是劣质山寨电磁阀

网友C:
可能油的问题

网友D:
油有问题,清洗一下还能用,最好把油换掉,还好油泵轴承烂了,碎东西卡住。

网友E:
要从电磁阀选型、质量、油路上查找出真正的原因!

网友F:
找出真正原因

网友G:
油路太脏,要定期过滤,阀一般不会坏的,清洗一下就会好的,如果阀芯太紧,可以用细砂皮打一下

网友H:
没有动作,那你看没看你的执行部件有没有问题

网友I:
油估计有问题

网友J:
坏了?是怎么个坏法?不拱油?是不是压力调整的不对,还是就是阀选择错误

网友K:
线圈交流还是直流?

网友L:
油液污染度超标,要换滤芯或液压油

网友M:
电磁阀不容易坏的,如果油脏卡住了,清洗一下就可以了,判断有没有卡住很简单,拿小螺丝刀一捅一放感觉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