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
S7-300编程软件安装是出现未找到SSF怎么回事 WIN7 64 位

楼主(2015-03-26):
以前一直都是在搞200的,现在觉的闲着没事打算补习下300,这里天装step7V5.5 一直提示未找到SSF,在网上找了好多方法都不行,请高手指教!!!!!!!

网友A:
用英文路径。。。。。
下载积分:+1(kop888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安装文件在根目录下,路径须为英文,不能是中文,切记!
下载积分:+1(kop888) 真诚感谢!

网友C:
如果是英文版系统 那安装文件夹名字不能有中文字符
如果是英文版系统,请把安装文件夹放到盘幅根目录,同样不能有中文字符
下载积分:+1(kop888) 真诚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