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步进控制程序如何写

楼主(2015-03-27):
请教一下大家:我现在要用三菱PLC FX2N写一个步进程序 ,用一个开关的通断来选择两种程序,一个是条件满足后先接通Y0一秒钟,一秒钟后断开Y0,然后接通Y1 1.5秒后断开 同时置位Y2,当Y1断开后又另一条件满足时接通Y0 1,5秒断开后回到第一步.
另一个程序是:后面一步 当Y1断开后 Y0不需要条件满足都可以接通1,5秒后回到第一步.这两种程序如何写.谢谢大家

网友A:
三菱的SFC功能写这种程序很方便的,看下书上的样例很简单的

网友B:
这个用SFC做简单!
学习促进!

网友C:
SFC很简单可以实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