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伺服电源问题

楼主(2015-03-27):
三菱伺服750w的,电源可以给直流220吗?

网友A:
直流320是可以的!直流220低了

网友B:
三菱伺服都是交流的吧?

楼主:
是交流的 但是是110V的 我想直接串一个二极管来,接220V的电压
不知道行不行

网友C:
引用楼主baiqrmai于2015-03-27 09:17发表的 三菱伺服电源问题 :
三菱伺服750w的,电源可以给直流220吗?
有很多辦法
買三菱伺服直流電源輸入的,歐洲版的映像中有只是新的系列不知跟上了沒
可以問板主看看
原廠建議單相是接在750W以下不知穩定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