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1N 故障报警 通讯

楼主(2015-03-27):
PLC问题:我的 FX1N-24MT 通电指示灯POWER常亮,ERROR闪烁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通过其他途径证实PLC是好的。
通讯问题:电脑与PC连接时,有时可以通讯上,但上传与下载资料不行,编程软件也重新安装过,下载线其他地方试过没问题,会是USB -FT232 驱动线的问题吗?

网友A:
1、可能你的程序有错误,2、PLC可能是不是正宗货,有问题,通信线有问题不会报错的

网友B:
清除一下内存(用编程软件)试一下,如还不行,就是程序错误,行,就是买到仿货了。

网友C:
外部是不是短路啦

网友D:
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大一点

网友E:
电池快没电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