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2n 程序设定 通用变断电保持

楼主(2015-03-27):
求解:三菱FX2n PLC如何通过 程序设定将 通用型辅助继电器变为断电保持型辅助继电器

网友A:
加个自锁?

网友B:
没明白你的意思,难道你想这样的?

网友C:
2N兩種類型的輔助繼電器好像是固定的,沒法改。
常熟崴立

楼主:
可以通过GX软件 进行设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