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7):
现场有一台控制器有两路模拟电流输出(4-20ma),现在想通过变频器将它用来控制水泵的转速。如何实现这个过程?

网友A:
可以,我在一个同步性要求不高的场合用过

楼主:
能否赐教!如何实现?

楼主:
因为多数变频器都是用自带的电源

网友B:
接个大电阻 变成电压信号?

网友C:
引用楼主zengjj于2015-03-27 11:42发表的 求教?如何将不是变频器模拟电流能通过变频器控制输出 :
现场有一台控制器有两路模拟电流输出(4-20ma),现在想通过变频器将它用来控制水泵的转速。如何实现这个过程?

直接設定變頻器把4~20mA接進變頻器控制水泵轉速

网友D:
你是要两路都同时控制变频器吗?一路的话就很容易实现。变频器本身都带有接收4-20MA电流功能

楼主:
非常感谢5楼师傅!我试一试

楼主:
感谢6楼师傅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