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初学者,请多多指教

楼主(2015-03-27):
在三菱PLC编程中辅助继电器M(0~499)没有输入线圈,他们的常开和常闭触点在程序里怎么转换为常闭和常开,谢谢

网友A:
用M8000驱动就行了。
下载积分:+1(nifongboy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是通过数据寄存器保存,再逻辑运算得出。

网友C:
基本指令多看下书本

网友D:
逻辑转换,或是通过置位和复位实现
智慧火花

网友E:
这种有很多情况?
1,人机界面(触摸屏)使用了该M点,
2,该M点虽然没有线圈,但有一些指令包含,并驱动了该M点,比如说DECO指令等
3,2个PLC通信过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