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
s7300PLC想要一个上升沿脉冲但(P)的效果与200系列的不同

楼主(2015-03-27):
s7300PLC想要一个上升沿脉冲但(P)的效果与200系列的不同,(P)------(线圈),发现上升沿后这个线圈一直通着,不是上升沿结束就断

网友A:
举个例子 i0.0上升沿 I0.0-------P(M0.0) 这里P上面的线圈表示I0.0上一个周期的状态,CPU经过比较现在的状态和之前的状态才知道是不是上升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