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一步是表是什么

楼主(2015-03-27):
I——II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(MUL D253 K10 D254)
M8000

网友A:
上电,d253乘10放到d254中
下载积分:+1(nifongboy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1楼正解

网友C:
这么简单也有人问

网友D:
摇多看看编程手册啊

网友E:
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

网友F:
有的时候看很久的说明书,还不如前辈的一句指点...
家园里的高手和前辈很多。
下载积分:+1(nifongboy) 真诚感谢!

网友E:
上电后一直执行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这么简单也有人问
不耻下问哦。。。

网友H:
貌似16位乘法好像占个双字吧

网友I:
赞成6楼意见,学习很多知识都需要有人指导(初次入门需口授),如果所有知识都可以自学成才,世间就没有学校了。

网友J:
指令手册多仔细看看,慢慢来就好了
智慧火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