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7):
现设计一台送料小车,类似火车有轨道,轨道30米长,不用坦克链的方式下,用什么马达、什么控制方式来实现小车的定位控制,求高手指点啊。

网友A:
定位精度要求?
最高速度?

网友B:
精度,,速度,,
深圳周边接活,,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。我QQ:179135080 ,,, 手机:13715192156

网友C:
吊线,控制用私服定位或变频器加编码器。

网友D:
不知道你用什么动力带动小车,是外带牵引的还是电机安装在小车上。如果你用电机安装在小车上的方式就很简单的,你可以仿照现在的有轨列车的原理控制,电机可任意选直流或交流的。反正现在的调速器的价格也不贵。你应该讲清楚,我们就好给你拿方案了。

网友E:
引用楼主泡桐树于2015-03-27 19:11发表的 送料小车控制,类似火车有轨道,30米长,不用坦克链,动力方案如何设计? :
现设计一台送料小车,类似火车有轨道,轨道30米长,不用坦克链的方式下,用什么马达、什么控制方式来实现小车的定位控制,求高手指点啊。

不用坦克链那用導電軌可以嗎?用電弓去做 控制用無線傳輸

网友F:
用无线电  实现两台PLC通信     小车只用行车那种滑线就有了

网友G:
楼上的说的方法就可行

网友H:
使用直流馬達.利用電瓶搭配.

网友I:
30m用扁线可以

楼主:
引用第4楼xjynzlp于2015-03-27 20:10发表的 Re:送料小车控制,类似火车有轨道,30米长,不用坦克链,动力方案如何设 .. :
不知道你用什么动力带动小车,是外带牵引的还是电机安装在小车上。如果你用电机安装在小车上的方式就很简单的,你可以仿照现在的有轨列车的原理控制,电机可任意选直流或交流的。反正现在的调速器的价格也不贵。你应该讲清楚,我们就好给你拿方案了。

电机装在上面的话,电机用线需要走坦克链呀!

楼主:
引用第9楼爱海涛涛于2015-03-27 23:22发表的 Re:送料小车控制,类似火车有轨道,30米长,不用坦克链,动力方案如何设 .. :
30m用扁线可以

请问什么是扁线啊?

楼主:
引用第6楼a271156864于2015-03-27 20:50发表的 Re:送料小车控制,类似火车有轨道,30米长,不用坦克链,动力方案如何设 .. :
用无线电  实现两台PLC通信     小车只用行车那种滑线就有了

请问三菱Q系列PLC+QD77如何实现无线通讯啊?

网友J:
不用坦克链条,就用天车滑线,至于使用无线控制,就要做好抗干扰处理了。
不断向前

网友K:
如位置事先可确定,其精度不高,可用变频器带普通电机驱动,接近开关控制,如速度较高,可设减速区,减速机用蜗轮蜗杆,无动力时自动停止(刹车),火车轨道精度不高,该方案可满足要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请问什么是扁线啊?

扁线就是那种安装在导轨旁边有4线和5线的那种轨道,,,然后在小车上安装个类似于弹弓的触点卡在轨道里  跟着小车移动,,,,,带个几十安电流绝对没问题
深圳周边接活,,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。我QQ:179135080 ,,, 手机:13715192156

网友L:
引用第15楼工控无涯于2015-03-28 12:37发表的 Re:送料小车控制,类似火车有轨道,30米长,不用坦克链,动力方案如何设 .. :

扁线就是那种安装在导轨旁边有4线和5线的那种轨道,,,然后在小车上安装个类似于弹弓的触点卡在轨道里  跟着小车移动,,,,,带个几十安电流绝对没问题

同意15楼,做过类似项目!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
请问三菱Q系列PLC+QD77如何实现无线通讯啊?

有专业的 无线电通信 模块   是1对的   数据都可以 交换的  一 台PLC接一 个

网友I:
[attachment=133375] 这个就是扁线,红色那个

网友M:
定位用激光测距,动力用滑触线

楼主:
引用第19楼乌龟船长于2015-03-28 20:08发表的 Re:送料小车控制,类似火车有轨道,30米长,不用坦克链,动力方案如何设 .. :
定位用激光测距,动力用滑触线

谢谢你的提醒,我就想采用此方案。

楼主:
请问19楼:小车的距离可以采用激光测距,那么对小车进行精确的定位是采用变频器还是伺服呢?

网友N:
哈哈  又学到一样

网友O:
变频、驱动器、电机、距离传感器、PC,送料小车4个轮嘛!想象成汽车。前驱、后驱;如果30米导轨上只有一台的话,变频控制电机正反转,做往返运动,需要什么程序乱七八糟的,写在PC里,驱动控制电机的转速、启动等;电力来源:3相电,两条导轨做导线;这个是我的思路,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,如可行的话,程序之类的我给你搞,嘎嘎这个月销售还没开张呢,来吧,别客气

网友P:
AGV这个方案很成熟了

网友Q:
伺服电机用外部传感器定位,模拟小汽车样式,电源随机配带,普通的轨道加车轮配置需要结构上下功失,因为小车载重量都会影响速度,精度,建议外部传感器定位带加减速,最好两个,像地铁那样,第一个刹车,第二个停车,

网友R:
1、用滑触线 2、用激光加编码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