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7):
内部电源损坏,看到网上有人,从PLC外部端子接,24V开关电源,

+24V接开关电源+24,  com接开关电源负

是不是所有输出COM点全部串接。。。。

有人这样接过吗?

网友A:
引用楼主zhua800于2015-03-27 19:45发表的 PLC FX1s-30MT 内部电源损坏,可以使用24v开关电源吗? :
内部电源损坏,看到网上有人,从PLC外部端子接,24V开关电源,

+24V接开关电源+24,  com接开关电源负

是不是所有输出COM点全部串接。。。。

PLC內開關電源損壞 您確定只有24這組壞嗎?
您說看別人PLC 可以外加電源那是pnp/NPN要有S/s這點您的有嗎

楼主:
是这样的

楼主:
没有S/S端子

网友B:
1S 1N如果电源坏了。

把 L N的线断开

外部24V接PLC24+,外部0V接PLC的COM

OK,可以用了

楼主:
外部24V接PLC24+,外部0V接PLC的COM。多谢!已经搞定了
zsh340

网友C:
可以,只是在外接DC24V电源时,必须要把PLC内部原来的电源模块全拆掉。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用的。

网友D:
内部不是还有5v电源的吗

网友E:
1n的 可以,但是 3U或者欧版的2N是带ss的 ,不好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