强大
求助:三菱plc多从站通讯问题

楼主(2015-03-27):
求各位大侠指点 ,感激不尽啊!问题是这样的:三菱plc fx3u加rs485——bd模块控制7台安川变频和三只温控表,要求plc可以写入每台变频器的频率,运行指令,同时监控变频器的频率和输出电流。但是由于rs指令不能同时发送数据,而我们的变频器要求可以同时运行,也就是说我要保证一直对所有变频器发送运行和频率指令,这中间又不能让rs指令冲突,程序中要怎么处理?我现在只能搞定一台变频器的频率和指令控制。求教各位高手该怎么做这个程序?提供个实例自己研究也可以啊。温控表同理。

网友A:
PLC的扫描周期是毫秒级别的,先后用RS指令发送参数给各个变频器,肉眼能分别出变频器不同步么?

网友B:
可以实现的

楼主:
寮曠敤绗

楼主:
师傅:如果你做的话用几条RS指令?怎么控制这几条指令不冲突?

网友C:
变频器的启停可用PLC的输出点控制,,频率用通信 改就行了
深圳周边接活,,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。我QQ:179135080 ,,, 手机:13715192156